在Allegro中设计的元器件的实际大小如何测量?

楼主(2010-07-20):
我把网络表倒入电路板,然后布局后有的元器件的实际封装尺寸我需要核实与实际的器件封装尺寸是否一致,怎么操作呢?

网友:
先把器件放到板子中,再1:1比例打印出来,然后把实际的器件 贴上去 比较下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这个工作应该放在做封装的时候。封装没问题板子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A(2011-06-02):
我觉得问题应该是在Allegro中有像标尺之类的东西吗?在Protel中就可以测量比如焊盘之间的间距,什么距离度可以测,但是在Allegro中没找到类似的东西啊?

网友:
有个尺子,难道你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问题应该是在Allegro中有像标尺之类的东西吗?在Protel中就可以测量比如焊盘之间的间距,什么距离度可 ...

怎么会没有呢,有啊,这么高级的软件!

网友(2012-08-03):
必須有的

网友B(2012-10-27):
引用 网友C:
你用这个工具测间距,在右边的find里选pins,分别点两个焊盘的中心就可以了。

想测一下两个焊盘的边缘相距多远,结果老是捕捉到焊盘中心上去,测不了,请问有好方法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测一下两个焊盘的边缘相距多远,结果老是捕捉到焊盘中心上去,测不了,请问有好方法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想测一下两个焊盘的边缘相距多远,结果老是捕捉到焊盘中心上去,测不了,请问有好方法么?

 控制面板那边勾选other 其它的全部关掉  然后格点设的巨小0.01 就可以测了

网友:
找不到尺子  自己设置快捷键  要么去菜单display----measure 也行

网友:
正解,15楼

网友(2024-04-15):
引用 网友D:
 控制面板那边勾选other 其它的全部关掉  然后格点设的巨小0.01 就可以测了

多谢

网友:
测量两焊盘的距离,直接抓焊盘中心测量,测量结果里面的air gap值就是焊盘最小值,要是测量其他的,选中命令窗口右键选择snap pick to,选择相应的对象,可以焊盘到线,plane 到 plane等都有的,根据需要选择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