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器件属性导入PADS中

楼主(2010-07-20):
原理图使用的是orcad capture
画PCB使用的是pads
想把器件的属性一起在pads中显示,例如下图中R62的1K值,

这个应该是在生成网标的时候设置吧,具体操作请高手赐教

网友:
右键/attribute/add/value添加元件值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在ORCAD中按上图到NET list ,然后在比对到PADS中。然后做下图操作

Label:选NEW,然后点击下面一个按钮。后面运行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2楼,我不是这个意思,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有个帖子中也看到这样设置,在生成网表文件的时候添加{Value}这一项,这样是可以把器件的参数通过网表文件传到PADS中。我也打开网表文件看了,确实多了参数。随后,我导入网表的时候产生了以下的错误

这个该如何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