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程序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0-07-20):
1.

解压pads2007安装文件.iso文件,解压后将汉字去掉,否则会出错;

2.

crack文件夹下面,双击mentorKG.exe,生成license.txt,然后必须更改扩展名为.dat;

3.
点击autorun.exe

4.
点击install license server;两次点击‘Next>;

5.
在选择license界面下选择刚才生成并修改后的license.dat;

6.
一路‘Next>’,直到完成install license server的安装;

7.

关掉防火墙和杀毒软件;(从设置->控制面板->安全中心,关掉防火墙)

8.

在主安装界面选择‘install pads products’;

9.

’select a licensing scheme:’页面选择’Skip or postpone License Setup’

10.
选择’Next>’后,选择要安装的目录;

11.

程序会弹出’Mentor Graphics Install’的页面,单击‘install products’;

12.

在弹出的页面单击‘Agree’;

13.
在弹出的页面选择源文件和目标文件,(注意目录里不能含有中文啊!),选择默认也可以的,点击Next>;

14.
弹出产品选择界面,如DxDesigner,DxSim I/F,ePlanner,PADS Layout,PADS logic,PADS Router….;

15.
等待安装完成,在需要选license时,选择’at a later time’;

16.
一路’next>’,就能安装完成了;

网友:
LZ讲的很详细,

楼主:
还得加个补充说明:要是安装到没有网卡的计算机上时,需要在计算机上添加一个虚拟网卡啊!因为生成license.dat时,要用到HOSTID,好像不安装网卡,就没这个号;
添加虚拟网卡:控制面板->添加硬件->手动选择添加网络适配器->选择厂商:microsoft,网卡选择:microsoft loopback adap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