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IP pad 的建法

楼主(2010-07-20):
请教各位高手,贯穿pad 的建立时必须加thermal pad  吗?还是说有特殊要求的才会去加呢?疑惑,请指点。谢谢!

网友:
负片会用到,建议加上去,

网友:
thermal pad  一般对于焊接的孔出负片的时候才会用到,是因为考虑生产焊接的散热问题。一般的过孔和压接的高速连接器最好不要。因为全连接有助于电性能。ANTIPAD不能少!

楼主:
谢谢了,thermal pad是在建立pad的时候直接加上设置的,还是另外建立的Flash symbol,这两个有区别吗?

网友:
先做一个flash symbol  ,thermal relief 可以是不规则形状的,做好flash symbol 后在做焊盘时加上去,如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