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出现的一个错误!!求教高手1!!

楼主(2010-07-20):
all discrete componets should have signal_model assigned to them。discrete component IMX255EK RDDR1 has no ESpiceDevice signal_model。

这个是错误提示,大致意思是所有分立元件应该分配一个型号模型,分立元件RDDR1 没有XX型号模型,

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是我准备做一个Xnet 创建了一个型号模型,但是,后来我不需要了,我就把元件的信号模型取消了,但是我在创建的总线里面  create electrical CSet 的时候,在PCB就出现这个错误,而且,在sixplorer 里面设置的信息(线长)都跟新不进来,

求教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
我现在是想取消信号模型,但是以前一直没有信号模型的时候,都没报这个错误,现在反而报错了!!求教了!!!

网友:
要设定Electrical constraints,必须要设定model

楼主:
我只是设置等长,没有其他要求呀!!!楼上老哥,给点指点!!!谢谢!!!!

网友(2012-11-26):
我跟楼主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就是分立元器件没有添加相应的模型,我想给相应的元器件分配相应的模型,但是不知道SI中相应的模型库在哪里。。。。????有高手嘛??急啊。。。  都卡了我几天了、。、、

网友:
這應該是設置等長時 , 所被定義的 Pin pair 是有跨過被動元件的 Xnet .
因此當你把 ESpice model 拿掉後 Xnet 就被解除了.
那你的 Constraint 設定就不正確了.

話說回來, 為何後來又不需要了? 如果真的不需要的話 , 第一件事應該是去修改你的 Constraint .
如果 Constraints 都修正好了 , 並不需要用到 Xnet 的話 , 留著也沒關係 , 刪掉也沒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