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ADS Helper轻松提高工作率之一——软件使用技巧

楼主(2010-07-20):
如何用pads Helper轻松提高工作率之一——软件使用技巧

用Pads Helper已经有半年多了,软件非常实用的功能帮我省了不时间,更提高了工作效率,所以想和大家分享我的使用经验。

PadsHelper有三大功能:

1.原理图自定义编号(多页原理图批量编号、部分元件编号都支持)

2.鼠标功能增强(鼠标右键 、中键拖动、缩放原理图和PCB)

3.超强自定义快捷键(主菜单、右键菜单、工具栏按钮、非模命令都可以定义成快捷键)

下面就分别来说一下这三大功能我是怎样使用的。

一.

原理图自定义编号

原理图元件编号器界面如下图

我知道有不少人因为PADS Logic软件不能自动编号的原因而不用这个软件画电路图,用其它的软件虽然也行,但是因为不是整套的软件难免会有些问题。现在有了PadsHelper原理图元件编号器PADS Logic就好用多了。

下面就说一下我使用原理图元件编号器的几种方法:

1.修改的电路图重新编号,巧用《编号变更日志》更新BOM.

有不少公司会将之前的设计项目原理图修改后做新项目原理图,这样也许会有一些元件编号不连贯,几百个元件的电路图想把元件编号改成连贯的已经是非常麻烦了,如果是上千个元件那工作量可想而知。而且编号器还可以生成《编号变更日志》,根据《编号变更日志》可以省掉不少做BOM的时间哟!

我只说主要的,原理图元件编号器的详细使用方法看Pads Helper《使用指南》。

当选择了编号方向后,在左边的列表中可以看到原元件名、新元件名对照的关系,双击表格内的新元件名还可以直接编辑,就像使用Excel一样。点击“执行”按钮,并确认好开始编号的对话框,会出现生成《编号变更日志》的提示框,选“是”。选择生成《编号变更日志》文件的存放位置点击“保存”,会生成以“原理图名.sch Change Log”的文本文件。

打开《编号变更日志》,如下图

在《编号变更日志》里记录了元件名变更的对照关系,可以用依据此对照关系打开之前的BOM表,直接将新元件名粘贴进去,这样就不用花时间依电路图重做BOM表了。

如果想多个原件名复制、粘贴,在文本文件里不方便可以用Excel导入文体文件。方法如下:

先打开Excel,选择菜单:文件—>打开,找到保存《编号变更日志》的文件夹,如果没有看到《编号变更日志》就在对话框的文件类型里选“文本文件”,找到文件后点击“打开”按钮,会出现文本导入对话框,直接点“完成”即可。导入如下图:

现在可以多个元件名一起复制了,爽吧!当然这个方法可能不是每个人都适用,因为每个公司的做法可能不太一样。

2.多页电路图,单页元件名分段编号

如果有多页电路图,而每一页都独立做一板,需要单页分段编号。如:第一页:从100-200,第二页从201-300,第三页从301-400

只需要在原理图元件编号器右边选取需要编号的页码、在编号下设置编号的起始位、并选取红框中的两个选项就可轻松搞定了。

以下两个选项的解释摘自Pads Helper《使用指南》。

每页的元件都以整十/整百/整千开始编号:比如从100开始编号,第一页有39个电阻,则第一页的电阻编号是从R100到R138。如果勾选该选项,第二页的电阻编号不会从R139开始,而是从R200开始。

每种前缀都从相同数字开始编号:比如第一页有电阻139个,电容15个,第一页的电阻编号器是从R100到R238,电容编号是从C100到C114。第二页的电阻编号如果是从R300开始,则电容也是从C300开始。如果没有勾选该选项,则电容从C200开始。(以勾选了“每页从整十/整百/整千开始编号”为例)

3.电路图部分元件进行编号

这种情况可能比较少,但是我们公司很常用,所以我也介绍一下,或许对有些同仁有用。

假定要求的编号规则如下:

插件元件分两个编号段:1-50、50-100

SMD元件分两个编号段:100-200、200-300

首先需要确定那些元件是插件元件,那些是SMD元件,我的方法是将电路图传送到PCB里,然后使用PADS Logic和PADS Layout的动态链接功能从PCB中选中需要进行编号的元件封装电路图中也会相应选中,这时在原理图元件编号器左下角的“选择”按钮下选“同步原理图选择”(如下图),就可以看到左边的列表中只选取了电路图中被选中的元件,设置编号的起始位等就轻松搞定了。

这种方法可能会有编号重复的问题,解决方法也是非常简单的,可以先对原理图里所有元件进行一次高位号的编号,比如把起始位设为1000,那后面的编号起始位只要低于1000就不会有重复的了。

二.中键滚动缩放和右键拖动编辑区

1.用惯protel的人再来用PADS就会感觉鼠标超不爽,那用PADS Helper试一下就感觉好多了。

2.当缩放和平移完全用鼠标完成后,你的左手就可以解放出进行快速的快捷键操作了。有的人会说我用键盘或中键移动缩放习惯了,其实这个问题没有必要讨论,因为一个好的习惯我们当然要保持,但是如果让我改掉一个习惯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我觉得还是值!

3.鼠标的缩放和拖动模式都可以按用户自己想要的方式设置(如下图),这个是非常人性化的。拖动模式,我推荐用“快速2”,因为即使你的电脑配置不好,也可以拖得很快。

4.Pads Helper拖拉图纸的速度 和准确度比其它类似功能的软件高很多.

三.自定义快捷键让你操作更便捷,更省时间

1.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快捷键尽可能设在左手经常放在键盘上的位置(也就是A S D F几个键)和其周围,这样左手就不用挪来挪去,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按键,以提高工作效率。

2.我统计了前段时间大家在论坛回贴讲想将那些菜单、工具按钮、非模命令,大家可以设置为自己喜欢的快捷键以提高工作效率。

(1)右键命令

Select Net

Select Shape

Select All

Rotate 90

Add Miter

Add Copper Area

Add Jumper

Unroute

Mooth
Trace pattern

Add Via

Move

Add Copper pour

Move Miter

(2)菜单命令

File—>Rint Setup

file—>Save

Edit—>Find

View—>Nets

tools—>Verify Design

tools—> Pour Magager

tools—>Compare/eco...

steup—>Layer Definition

steup—>Design Rules

steup—>Display Colors

3.其中有两个非常实用的非模命令设为快捷键后速度将会有很大提升:

(1)多页电路图翻页,如:有5页电路图,如果用非模命令切换页面就要每次输入SH+页码+回车,那如果你把这5页切换页面的非模命令分别设快捷键为数字1、2、3、4、5每次只需要按一键就可以了。

(2)多层板切换打孔层对,PL<n> <n>,做过多层板盲、埋孔的人应该有感受,这个切换打孔层对非模命令非常烦人,那现在把他们设面几个简单的快捷键就省事多了。

注:在设置用快捷键替代非模命令时,非模命令用小写。

下面我列出我常用的快捷键设置,以供大家参考:

PADS Layout快捷键设置

PADS Logic快捷键设置

PADS Router快捷键设置

    可以增多双击快捷键的设置,这样可以在很小的键区设置出更多的功能,减少手的移动区域,搞高速度。

我的快捷键的设置原则是将使用次数最多工具、右键菜单、非模命令设置到最方便操作的按键上,这样就能最限度的提高工作效率了.

以上言论仅代表各人看法,可能每个人使用软件的方法不同所以感觉也会不同,也有人认为使用这个软件不能提高多少作效率,我要说的是你可以不用这个软件,但是我们不能否定这个软件的功能,更不能否定这个软件给我们带来操作的便利。

以上仅是我个人的使用经验,如果大家更好的使用方法欢迎交流!

点击进入pads Helper官网下载页面

~~~~~~~~~~~~~~~~~~~~~~~~~~~~~

网友:
    板凳,抢个位置

网友:
    很好,很强大!学习! software change our work

网友:
    不错啊!用什么语言编的?

网友:
    为什么我的不能更改快捷键呢?比如我打开选项,在PCB中的键盘中用:不能输入快捷命令,是不是我哪里没做好?

楼主:
    为什么我的不能更改快捷键呢?比如我打开选项,在PCB中的键盘中用:不能输入快捷命令,是不是我哪里没做好? ...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PADS Helper帮助文件,照着操作一次可能就解决了

网友:
    还不能支持PADS9.2

网友:
    还不能支持PADS9.2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的吧,虽然我没有全面测试.如果哪项功能不行,请告知.

网友:
    项起来,相当不错

网友:
    不能免费 吗

网友:
不能免费 吗
引用 网友C:
看到这句话我挺失望的.
在深圳买个盒饭也要20左右,吃完就没了.夏天买个T恤也要几十块,穿1,2年也该换新的了.
买台电脑几千快钱,能用上5年就不错了.
买个软件可是能用一辈子.
如果你觉得它有用的话,请不要吝啬这几十快钱.

网友:
我想知道这个38元的序列号,有效期多久?永久就好了。。。。如你所说:买个软件可是能用一辈子.

网友:
我想知道这个38元的序列号,有效期多久?永久就好了。。。。如你所说:买个软件可是能用一辈子.
引用 网友D:

是的,永久的.

网友:
确实好用多了

网友:
9.2 不能拖动图纸呀,只是弹出菜单而已。

网友:
9.2 不能拖动图纸呀,只是弹出菜单而已。
引用 网友E:

已在你的另外一个帖子内回复了见: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php?tid=33220&pid=313815&page=4&extra=#pid313815

网友:
这个软件功能不错,请问一下动态布线时,有没有可以改变布线拐角方向这个功能?

网友:
我下了个试了一下,设好后,在pads下怎么没反应,还有就是想用f10替换page down,按f10但是“用:”不出现f10,想买,请教谢谢!我用的是pads 2005

网友:
这个软件功能不错,请问一下动态布线时,有没有可以改变布线拐角方向这个功能?
引用 网友F:

这个估计没有办法实现.

我下了个试了一下,设好后,在pads下怎么没反应,还有就是想用f10替换page down,按f10但是“用:”不出现f1 ...
引用 网友G:

F10和Alt键一样是Windows默认的调用菜单的按钮.最好不要用F10键.
不信你可以在PADS程序下按下F10或者Alt.这时菜单就会选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

网友:
顶起来,相当不错!!!

网友(2010-08-19):
    这个估计没有办法实现.

    F10和Alt键一样是Windows默认的调用菜单的按钮.最好不要用F10键.
不信你 ...
引用 网友H:

    还有就是我设好后,在pads下怎么没反应

网友H:
    还有就是我设好后,在pads下怎么没反应
引用 网友G:

你是不是装了360安全卫士? 如果是的话,卸载掉,用金山卫士.
    360安全卫士会影响PADS助手.

如果没有装360安全卫士.再看看
    "键盘功能"选项是否勾选上了.

网友:
    貌似很好用的样子

网友(2010-10-28):
    好东西!!!顶一下!!!
    价格很公道,尊重作者的劳动!

网友(2010-12-17):
    进来学习!谢谢版主

网友(2011-04-26):
    太好了,马上下来看看

网友:
    有没有绿色版或是破解版呀,这个软件我用过,不过需要购买的.且有限制次数

网友(2011-07-31):
    很好很强大~~

网友(2011-09-14):
    很好,很强大!学习

网友(2011-11-21):
这个要顶一下!

网友:
各位高手,如何利用这个软件设置快捷键啊?不会啊!

网友:
    顶下,貌似有免费的了

网友:
    用用的2007,用helper,软件经常画着画着就崩溃了,关掉就好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请指导。

网友(2011-12-29):
    软件很好,很有效的提供工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