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中加载skill遇到的实际问题

楼主(2010-07-20):
刚刚开始学习skill,阅读了很多前辈的文章,但是每次自己动手去做都没有成功,想请教各位前辈我的哪个步骤是错误的。谢谢!
具体步骤如下:
1.我的allegro软件安装在D:\cadence\spb_15.5,工作目录在D:\spb_data,环境变量HOME   D:\spb_data
2.在D:\spb_data\pcbenv文件夹中用写字板添加一个allegro.ilinit,内容: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D:/skill")))
;
load("align_sym.il")
load("test.il")
备注:在执行skill-getSkillPath()后结果为("." "D:/spb_data/pcbenv" "D:/cadence/spb_15.5/share/local/pcb/skill" "D:/cadence/spb_15.5/share/pcb/etc/skill" "D:/skill")
我想我设置skill路径为d:/skill是正确的
3.网络下载了很多.il文件放置在D:\skill位置上,如align_sym.il
4.在D:\cadence\spb_15.5\share\pcb\text\cuimenus\allegro.men文件中添加
POPUP "MYSKILL"
   BEGIN
    MENUITEM "Align Symbol",      "align_sym"
    MENUITEM "DRC Walker...",     "drc walk"
    MENUITEM "Find Dang Line/Cline",  "find_dang"
    MENUITEM "Find Stubs",       "find_stubs"
    MENUITEM "Hilight Net without TP",      "hl_ntp"
    MENUITEM "Netlist Editor",      "net_editor"
   END
5.在菜单MYSKILL中点击Align Symbol后命令栏中出现错误提示:E- *Error* axlFormBuildPopup: argument #1 should be any user-defined (other) type (type template = "otl") - nil

网友:
在下觉得叙述上的都没有问题,会不会是得到的skill程序是有问题的版本?其他的程序有问题吗?
建议在telskill中直接加载执行看看,如果仍得到相同的讯息,那应该就是该程序本身的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telskill中直接调入命令如下:
    Skill > load("align_sym.il")

结果出来的信息是:

function align_sym redefined
function _ASsetsymmaster redefined
function _ASselectGrp redefined
function _ASVertSelTol redefined
function _ASHorzSelTol redefined
function _ASWindSel redefined
function _ASMoveVertComp redefined
function _ASMoveHorzComp redefined
function _ASInitParmForm redefined
function _ASParmCallBk redefined
function _ASPopUpA redefined
function _ASPopUpB redefined
function _ASCancel redefined
function _ASDone redefined
function _AScomplete redefined
function _ASoops redefined
function _ASInitVar redefined
function _ASCreateFormFile redefined
t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真的是skill程序的问题?我的skill程序都是在eda365中下载的,不知道是不是跟程序编辑器有关?

网友:
这没事,是因为重载程序的关系。接下来执行align_sym的结果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然后就没有了,没有命令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办法执行align_sym的命令了

网友:
应该不至于啊,怎么变成这样?
telskill内输入align_sym后出现甚么讯息呢?
用笔记本开启程序找axlCmdRegister(“xxxx”… xxxx是甚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telskill中输入:
    Skill > align_sym
结果如下:
E- *Error* axlFormBuildPopup: argument #1 should be any user-defined (other) type (type template = "otl") - nil
ERROR

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它程序出现同样的情况,我想不会是程序的问题吧,要不然别人怎么都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ginooolu ,我能不能直接跟你用MSN联系,这样方便点。我的MSN是liqin.chen132@hotmail.com

网友:
你再试试看,如果还是不行我再加你吧(可是我恐怕也帮不上了…呼叫版主啊)。
在下实验的结果是这样子的:程序中;-----------------create form file -------------以下区段是用来建立一个form供给用户接口,这个form一般会建立在与board file相同的路径。
但不明原因,如果在其他skill找得到的地方存在这个form文件时,程序就不再建立在board file路径。但axlFormCreate与axlFormBuildPopup函数要找form的时候,就会找不到,而出现你看到的讯息
解决方法:在skill路径下找到这些form,然后删除。align_sym的form檔命名是”align_sym.form”(可用编辑器寻找 .form的字样)。Skill路径就是你楼上叙述("." "D:/spb_data/pcbenv" "D:/cadence/spb_15.5/share/local/pcb/skill" "D:/cadence/spb_15.5/share/pcb/etc/skill" "D:/skill")的那些地方。特别是D:\Skill
另外联想到的是你Form的路径有没有特别设定呢?也许也会让程序找不到档案。

还有你问的skill编辑器的问题,其实可以开普通文件的都可以当作编辑器。notepad++好用的地方在于有人把Skill的关键词都找出来了,在写程序的时候会用不同颜色表示函数,变量,指令等等,帮助设计者分辨,非常的方便。
网络下载的程序有时候有加密,如果Load时要写load(“xxxx.il” “oooo”)有oooo时,代表已经加密,这些程序就无法编辑了

楼主:
那我该如何调用它呢?

网友:
删除后再点选你的Myskill菜单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ginooolu

在telskill中直接调入命令如下:
    Skill > load("align_sym.il")

结果出来的信息 ...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实际中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有谁能给个完整的、正确的操作步骤和设置路径吗?

网友:
屡试不成功,真是急啊!

网友:
看了很多就是不知道怎么加载

网友(2013-06-28):
我用algn_sym也遇到这样的问题。Google了一下,最后是把algn_sym里的frmfle = outfile("align_sym.form")改成frmfle = outfile("./align_sym.form")就好了,原因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