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差分放大电路仿真交流小信号可以,而仿真直流小信号就不对了?

楼主(2010-07-20):
请教为什么差分放大电路仿真交流小信号可以,而仿真直流小信号就不对了?

网友(2012-03-18):
    訊號輸出是對的 直流訊號輸出你給的訊號是直流嘛

网友(2012-06-01):
    要學仿真 , 請先把基本電子電路搞清楚.
    不然您這個問題真的會讓教過您的老師掉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