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毒女的帖子了,但是还是有问题想问

楼主(2010-07-20):
在网上找了一下,大多都是关于电源层的分割,那对于地层呢?
看到资料书上对于地层的设计为CAM负片,对于电源层要进行一些分割,设为split/Mixed是正片的形式。所以我想问问,那怎么进行地层的分割呢?数字地和模拟地这种情况要怎么设计呢?对地层分割吗?也要把地层设置成split/Mixed吗?

网友:
地层,我想地没有电源那么复杂, 所以用不到分割,就一整块地就行。 如果电路板有数字地跟模拟地,那就用到 分割  用到之后SPLIT/MIXDD ,也要画个铜皮块,定义好哪一快是用GND ,哪一块是AGND. 感觉还是不用SPLIT ,直接用铜皮画。

楼主:
哦,嘿嘿,谢谢。那就是说是不是有数字地和模拟地的话就要设置成正片split/mixd啊,像电源层一样的分割?

网友:
split/mixd适合用于多块分割。,层叠格式与电性能关系似乎不是很大吧。

网友:
    个人理解:
    CAM 是指负片,split/mixed  指正片,是针对层属性的设置,与分割不分割没有关系。split/mixed 可以分割, CAM 同样可以分割。所以GND 层与 VCC 层 要设置为CAM 还是 split/mixed 是都可以的,主要是看个人习惯。

网友:
    学习——概念加深中,因还没用到过,目前对此还是一头雾水,没感觉~~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