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SIWave做过PCB的PI仿真的吗

楼主(2010-07-20):
我想知道的是在siwave中电容的模型从哪里获得。我从网上可以找到厂家提供的cadencePI仿真的dml格式电容模型。但是似乎没有厂商提供可用于ansoft的电容模型啊。请大牛们赐教~谢谢

网友:
SIWave仿真中的电容模型主要包括电容值、ESL和ESR,需要和厂商确认数值后人为输入仿真环境中。

网友:
SIwave 軟件中(3.5, 4.0 版) 自帶了大部分主要電容供應商的模型,只要直接調用即可,若找不到實際所用的元件,類似的元件取代,仿真的準確度影響應該不是太大。

网友:
    誠如樓上先進所言,
SIwave本身就有內建部份主要電容供應商,如Murata, Kemet....etc
另外Murata的網站也有提供電容的S-parameter Model.
若要追求準確性,那麼由量測也可以得到妳要的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