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ee2007.9和cadence capture冲突

楼主(2010-07-20):
安装ee2007.9后,启动cadence capture出现下面问题,我把cadence 16。3重装了还是这样

网友:
我的也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想用cadence,又想用expedition这个布线器,以前的版本可以在一起兼容的,我装过16。0和ee2007.5,在一起没问题,不知是不是cadence或mentor搞得名堂,我把mentor刚一卸载,capture就可以打开了。

楼主:
才卸载百分之几,就可以了,卸载完了重启,又出现问题了。

楼主:
capture,allegro都出现缺少几个动态库

网友:
楼上的能具体说一下吗?万分感谢

楼主:
在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Environment
里面有个path变量,将CADENCE相关的变量移到mentor变量前,
或者用tqwang的方法

重装的过程中,有一次装成功了,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装好的,结果装了hotfix,又不行了,在重装也不行,原来是path变量在作怪

谢谢tqwang,用你的方法问题解决了,不过问你一下,装hotfix会不会造成又装不成功了,实在安装够了,不想再试了。

网友(2011-02-23):
回复 网友A:

兄弟 你那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啊 ?
我在PATH 里面找不到CADENCE 的函数变量啊!
  手上有吗 复制一个给我不 谢谢!

网友:
C:\MentorGraphics\7.9EE\SDD_HOME\common\win32\bin;C:\MentorGraphics\7.9EE\SDD_HOME\common\win32\lib;%SystemRoot%\system32;%SystemRoot%;%SystemRoot%\System32\Wbem;%CDSROOT%\tools\PSpice;%CDSROOT%\tools\PSpice\Library;%CDSROOT%\tools\Capture;%CDSROOT%\tools\bin;%CDSROOT%\tools\pcb\bin;%CDSROOT%\tools\fet\bin;%CDSROOT%\tools\specctra\bin;%CDSROOT%\tools\libutil\bin;%CDSROOT%\OpenAccess\bin\win32\opt;C:\MENTOR~1\LICENS~1;C:/MentorGraphics/7.9EE/MGC_HOME.ixn\bin;C:/MentorGraphics/7.9EE/MGC_HOME.ixn\lib;%MGC_HOME%/bin;%MGC_HOME%/lib;%MGC_HOMEBS%\bin;%MGC_HOMEBS%\lib;

那一个是CADENCE的变量???

网友:
搞定 了,把CDS这一块全部移到最前面就行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3q大战的价值观输出了

网友(2011-05-30):
    哪位大侠帮我看看这是什么原因,每次安装都是这样

网友:
    %CDSROOT%\tools\PSpice;%CDSROOT%\tools\PSpice\Library;%CDSROOT%\tools\Capture;%CDSROOT%\tools\bin;%CDSROOT%\tools\pcb\bin;%CDSROOT%\tools\fet\bin;%CDSROOT%\tools\specctra\bin;%CDSROOT%\tools\libutil\bin;%CDSROOT%\OpenAccess\bin\win32\opt
这一部分是cadence的环境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