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 momentum与原理图协同仿真报错

楼主(2010-07-20):
今天做一个DDR2地址信号的仿真,采用allegro到ADS LINK出来的,设好层,port,mesh,S参数扫描,然后生成component,再用原理图中调用component,加上电阻,导入IBIS model,插入俗态仿真控制器,仿真。结果报错,说找不到layout component model。请各位大虾指点。记得前几天还做过一次是可以仿真出来的。但若只在momentum里面做S参数仿真是可以的,不会报错,那位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
建议楼主最好先总结下,
然后把案例及报错的信息贴出来,以方便高手出来解答。节省大家的时间!

网友:
楼主说的具体点啊。不过既然你都有IBIS模型了,何必跑到ADS里面折腾一下呢?虽然ADS有这个功能,但是感觉不实用。

网友(2014-05-19):
我也经常遇到这个问题,这个是ADS2009软件本身的问题,可以使用ADS2011  这个版本的软件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曾经因为这个问题纠结了好久,后来发现是ADS软件本身问题(可能是非正版引起)

网友(2014-08-04):
楼主  求教ADS momentum 仿真电感方法

网友A:
0.1nh  rf4 35um  400m

网友(2015-11-17):
引用 网友A:
0.1nh  rf4 35um  400m

大哥 你的问题解决了么
我最近也刚上手这个问题,很困惑啊!!!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