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Concept HDL的页码放置器件

楼主(2010-07-20):
这个界面很简单,一目了然,就不多说了
注意几点:
1、必需先在allegro中成功调入网表;
2、画好Outline,因为程序要根据这个找起始位置;
3、已经放置的器件不再处理,保留在其原位置;
4、mil为单位时,每行10页。mm为单位时,每行4页。这个我也不知道当初自己是怎么想的,可能那天让单位的电梯挤了,后续会修改;
5、不用自己调整Drawing Size,程序会根据需要自动调整。目前的Drawing Size超过需要时,维持不变,不够时自动加大;
6、请按照常规方式检查没有放置出来的器件;
7、放置过程中不要点鼠标,不过即使点了也不影响放置结果,只是看不到过程而已;

skill load("PlaceBySch.il" "Smallnose")
zhfplace_by_sch

网友(2011-05-11):
    楼主说的是改板的情况下吗?
    如果是新板可以用这个功能吗?

网友(2011-11-07):
    尊敬的楼主,能不能提供密码?不甚感激!

网友(2012-03-12):
    好像不能用啊~~~~

网友:
    不能用,楼主能不能修改一下啊。或者把源码共享一下,大家学习研究探讨一下?

网友(2012-09-21):
    怎么权限要求都这么高~~~下载不了。

网友:
    楼主,密码多少啊?别白白坑我五个积分啊

网友(2014-01-08):
    下载不了啊   没权限

网友:
    使用指令後畫面沒有任何動作,可以請樓主把怎麼操作
    or會有什麼畫面出現貼張圖面出來嗎?

    根據你的文字述訴這樣我還不能理解..

网友(2017-08-04):
怎么权限要求都这么高~~~

网友(2017-11-09):
正需要此skill感謝

网友(2018-08-09):
    确实还没试出结果。。。

网友(2018-10-11):
    不能用,打开都是乱码

网友(2021-06-23):
    有capture原理图分页摆放器件的skill吗?

网友:
    有capture原理图分页摆放器件的skill吗?位置和原理一致的

网友:
    :lol:lol:lol:lol:lol

网友(2021-10-20):
    到底能用吗,貌似都觉得不能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