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如何用SKILL精确判断via,pin,shape,text之间的air gap?

楼主(2010-07-20):
请问各位高手,如何用skill精确判断via,pin,shape,text之间的air gap?

不胜感激

网友:
我也顶一下

网友:
请问高手有没有思路啊给提示吧!!!!!

网友:
看过楼上几位发过的一些skill程序,应该都是高手了,如果几位能讨论出这样的skill,肯定是大家的福音。
在下也想过要判断走线的air gap,也是百思不得其解。Skill已经有提供axlAirGap的函数,只要能指定特定pin, via, shape等的dbid,应该都可以判断。我觉得困难的地方在于如果只知道A,而要寻找离他最小air gap的pin或via或shape,似乎很难判断。又不能一个一个比对,所以也放弃了。没想到大家都有相同的问题。

楼主:
看过楼上几位发过的一些skill程序,应该都是高手了,如果几位能讨论出这样的skill,肯定是大家的福音。
在 ...
引用 网友A:

太感谢您了
以前在公司一直使用15.2,就没有发现这个函数
在15.5和16.2中都看到这个招人喜欢的airgap了
我想这应该是我需要的,我尽快试用一下

楼主:
简单试了一下,非常遗憾,对于text,axlAirGap给出的不是真正的airgap....................................

网友:
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