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设计中,dxp 敷铜特别慢,99se 直接失败。

楼主(2010-07-21):
我设计的4层板,botom layer在dxp2004中敷铜,特别慢。
后来在99se中敷铜,直接就提示失败。
请问,你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电脑配置要高一点。可以先保存文件关闭系统、关闭杀毒软件及其它软件,关闭汉字输入法等等,再打开文件覆铜。覆铜设置线宽尺寸要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