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能否铺网格状的铜,类似99se那样的填充率?

楼主(2010-07-21):
RT,谢谢

网友:
自己防止忘记用的,都给你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PADS中,同一网络的同形状焊盘,可以部分直连,部分隔热么?99se可以做到图中的样子,请问PADS可以么?

楼主:
非常感谢cnchip的回答 ,很受用,另外
“PADS中,同一网络的同形状焊盘,可以部分直连,部分隔热么?99se可以做到图中的样子,请问PADS可以么”
对于这种情况,我一般的做法是将需要直连的焊盘设置为椭圆形,当然参数不变,椭圆也是圆的一种嘛,然后再在option/thermals中对椭圆形和圆形焊盘分别设置为flood over和orthogonal就可以了。

网友:
椭圆直连,圆形隔热。好办法!谢谢

网友:
很受用:椭圆直连,圆形隔热。

网友:
自己防止忘记用的,都给你吧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2010-11-06):
受教,我又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cnchip的回答 ,很受用,另外
“PADS中,同一网络的同形状焊盘,可以部分直连,部分隔热么?99se可 ...

我也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