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除元件时怎样操作才不会删除已经走好的相关线路?尤其是地线~~

楼主(2010-07-21):
已画好的板在更改时,比如删除元件的时候,元件所连接的网络,本来已经走好的线路莫名其妙就掉了,而且不知道是哪个操作给弄掉的,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掉的。如果protect,则元件删不掉,真纠结。现在地孔都不敢轻易移动,总是怕掉线。

估计是自己操作习惯有问题,猜想应该有个比较规范的防止掉线的步骤。

在layout和Router中,分别进行什么操作的时候才会引起掉线??请高手进来说说自己的心得吧~~

网友:
删除时会有一个提示,去掉勾选就可以了

网友:
移动元件时,选择这里,走线不会掉

网友:
二楼正解,删的时候注意看对话框就好了。

网友:
2楼的说对了

网友:
2楼的试了一下一样不行啊。

网友:
二楼的方法可以呀

网友:
三楼的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