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元件怎么样精确定位?

楼主(2010-07-21):
如题

网友:
请问你想怎么样精确定位?

网友:
设置好每个元件PCB封装原点
双击元件,输入X轴坐标,Y轴坐标。
即可精确定位!

网友:
樓上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画板框的时候除了用输入坐标的方式外,怎样精确画不规则的板框啊?
还有,板框式要封闭的,像有的时候不可能一口气把一个很不规则的板框画出来吧。
我觉得pads这个软件为什么把这个板框弄的那么让人别扭。

网友:
回复  T45524093

    画板框的时候除了用输入坐标的方式外,怎样精确画不规则的板框啊?
还有,板框 ...
引用 网友B:

请熟炼使用Split功能,你就会发现画不规则板框原来如此容易

网友:
Autocad里面画好封闭了再导进来就是了

网友:
要建元件库时候就把元件中心点设置好,然后调用的时候输入坐标就可以准确定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