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金手指上锡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0-07-21):
有几个按键金手指,由于下面的铜皮都被挖掉了,且周边无绿油覆盖,因此金手指比旁边的高度要高一些,在钢网丝印的时候与钢网无缝接触,可能会有锡粉粘在上面,因此成为报废板的主要原因。
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1-03-14):
找人镀金

网友(2011-12-01):
临时解决方法,有专用的橡皮擦将表面锡和锡擦掉,然后手工镀金。
长久办法:钢网随时清洁干净,实在不行给金手指上贴高温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