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c这个零件怎么回事,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0-07-21):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8T~$9CIKL_}X1P64AMJK(F1.jpg 这个是protel99的元件,在LOGIC里没有这个,我自已做了一个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H@TH`HOO2`{W)6TT5MMB]}F.jpg 再点击就出现错误了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Y]ZHAZ]3892Q2GQ5JOONT1T.jpg ,我在做元件库里选 择的是DIP的

楼主:
刚才图看不到,现在补上

网友:
再画一次试一试,先可以不要指定PCB封装,放在原理图上试一下。可以放了在修改元件PBC封装。

  其实9.0可以直接把portel的原理图转成logic的格式,你可以直接选中元件点反键,选择save  to library 。
直接存到自己的库中。
   转化方法,开始--》程序选中pads9.0  选tuanslators   ——》选PADS scheantic tuanslators 。根据提示来进行了。(PADS loyout tuanslators可以转原理图,同样PCB封装也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转存)

楼主:
谢谢大侠帮忙解决,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