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怎么把别人的元件封装库导入自已板中

楼主(2010-07-21):
请教高手怎么把别人的封装库添加到自已正画的PCB中,急等,另外PCB导入CAD板框为什么只能导入MIL的,不能导入MM的,如图1和图2

网友:
1.你指的是加载其他的库吗?file==>library manager==>manage lib list...==>add
2.你在acad里将mm单位的图放大39.37倍就是mil单位了
你提问前稍微看一下以前的贴,都可以得到你要问的问题答案

网友:
学习了,第二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楼主:
谢谢二楼的帮忙解决,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