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导入pads

楼主(2010-07-22):
dxp导入pads时电源线符号怎么不能改是什么原因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呀

楼主:
那位大哥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dxp是啥文件?

网友:
底线和电源线的符号我用不会改,要改只有一个一个重新画。
    但可以通过更改网络标号的方法试一下(我用的是通过网络标号区分电源线,其实不管符号相不相同只要网络标号相同,系统默认他们是相连的)
    方法,双击电源图标--》 更改成你想要的即可。如果要全部修改可以复选ALL Insta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