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kill编辑器的区别

楼主(2010-07-22):
看了很多关于如何编写skill程序的文章,用的编辑器也是多种多样,有说用notepad++,有说用ultraeditor,更有说用stella,但是很想知道这几种编辑器到底有什么区别,能否兼容。对于skill的初学者,如果没有编写程序,而是从网络上下载使用程序,那又该注意什么?需要安装相应的程序编辑器吗?

网友(2010-10-07):
任意的文本编辑器都可以编写程序。

网友:
notepad++和UltraEdit因为默认tab键的空格个数不一样,因此用notepad++写出的程序在UltraEdit中可能对不齐,不过自己设置一下就可以了。这2个工具都可以自动完成和语法高亮,都蛮好用的。

网友(2020-11-10):
想知道NOTEPAD++如何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