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仿真图形输出的问题,怎么样在输出波形中做两个波形乘积的积分图形,谢谢!

楼主(2010-07-22):
在仿真中想计算一个电阻的脉冲功率,在一个脉冲中电阻两端的电压及流过的电流都可以测到,但是想把这个乘积做个积分然后求脉冲功率,请问是否可以做到,请高手指点!!!或者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楼主:
我把我的仿真模型上传给大家,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教我一下,我的电路是一个IGBT的驱动电路,开关频率最低为1KHZ,最大脉冲功率在给IGBT门极充电的那段时间,时间很短,要对这段时间的功率进行积分,从而得到这段时间的能量。这个电路是个比较经典的的IGBT驱动电路,大家可以收藏。图中R9或者R10的脉冲功率怎么求,请高手帮忙想个办法。谢谢!

网友:
应该可以在输出中设置公式

楼主:
我也用公式,但是不知道哪里可以设置这个公式,请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楼主:
在实际应用中,可以在示波器中设置积分公式,但在这里好像没有这个公式

楼主:
请问S()这个函数是积分函数吗,在Add曲线里面可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