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PADS 有没有跟Protel相同一个功能

楼主(2010-07-22):
如题
protel里面的一个功能是,不删除回线功能,
pads ROUER走线时,有没有地方可以像图片显示的一样,要把一个走线包住,但俩头一连就就行,
在做手机板中,包地是经常用的功能,还有包好的线在做推线的时候很容易推不见,除了线上锁之外,还有没有更好的处理的方法
大家做手机要包的线一般都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有没有高人知道啊

网友:
我记得有这个功能的,在设置里面。以前学过一陈。现在不用PADS了、高手出来教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选中上图中红框里的选项就可以了

楼主:
按楼上的方法,搞定了,多谢

网友:
原来是router里,学习了

网友:
好 非常好的

网友:
在layout中,选中其中一个PAD或一根线,CTRL+J后就可以走出线来

网友(2010-09-04):
CTRL+J——Route lo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