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能否有办法写这样一个文字检查的skill

楼主(2010-07-23):
有时候遇到比较大的板文字面经常有排反的情况,是否有办法写这样一个skill,检查出文字顺序是一一对应的?

楼主:
有人帮忙写这样一个SKILL吗?

跪谢!

网友:
在放文字的时候,先让他跑回中心,再放出来就保险了

网友:
I已经有

网友:
    找一下华为的check-cross,那个源程序你提到这个问题是肯定可以查出来的,但若是想查不相交却有放错的情况就存在为问题了,还有你可以使用axl_ol_ol2这个命令自己编一个,比华为的那个简单多了,只几句话就可以,你可以试一下,流程是:找到components(确保排除没有位号的symbols),然后对每一个components-》symbol-》children,找到text,将symbol的xy与text的xy相连,然后通过比较命令axl_ol_ol2的第三项即nthelem(3 axl_ol_ol2(------))来判断即可

网友:
    在下想到的两个问题想请问先进们是怎么做的?

    1.一般只需要比对零件最近的上下左右的零件,那如何去只去搜寻这些零件?

    2.同上面的情况,若比对所有的零件,有时两个group彼此是不在乎相对位置,或是他们的文字面是放到很远的地方(A group, B group)他们的位置与零件位置是相反,但其实是被允许的,程序要如何避免将这种情况也列为错误?

网友:
    在下想到的两个问题想请问先进们是怎么做的?1.一般只需要比对零件最近的上下左右的零件,那如何去只去搜寻 ...
引用 网友A: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以器件的中心xy做一个范围的Box,在这个BOX范围内搜索不是本身的器件,然后比对,这个box范围可以自己设定,比如5mm或者更多
    第二个问题,可以采用不是整板的方法,可以选择局部区域,这个我个人自己做过一个。,然后比如局部选择B的器件,即框选B范围,然后比对,再选A范围,然后比对,不过要人为框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