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步走 Altium ROOM 详细使用说明及其规则设置!

楼主(2010-07-23):
altium   ROOM  详细使用说明及其规则设置

第一步,工程选项设置
Progect -> Progect options..
打开工程ECO Generation,把remove rooms选项设置成忽略;

第二步,放置你的ROOM区域;
Design -> Rooms -> Place ** Room
当你设置的ROOM区域有重叠时,软件默认高优先级别的有效;
第三步,设置你的ROOM规则;

本例工程我设置了两个Room,分别对所学要Room区域控制的元素加入到ROOM空间里面来;
我们选择advanced(query)-> Query Helper
在PCB functions 或者 PCB Object Lists中选择自己所需要的元素或者对象进行设置,元素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使用软件提供的逻辑符号在关联;
例如InComponent('U1') And (IsArc Or IsTrack  Or IsVia)
第四步,设置你ROOM空间对象的规则
例如我们BGA内部需要
过孔是0.2mm/0.4mm

走线是0.1mm

安全间距是0.1mm

可以参照上面的设置方法进行设置
第五步,恭喜你规则设置成功。
你可以使用BGA自动扇出功能来体验ROOM规则;

楼主:
之前发帖的文件有些同仁还有些疑问,这个更加直观。

网友(2010-11-20):
回复 网友A:

问一下
一般设置room里面的constraint用within room+约束条件就OK了
你在最后设置space时候IsRegin是设来做什么用的

网友(2010-12-30):
回复 网友A:

还是对最后的space设置不是很了解
如果我设置的是room的名字是LEGEND
我在设置space的时候第一个是
WithinRoom('LEGEND'),第二个设置的也是是WithinRoom('LEGEND'),
但是没有什么作用,想请问一下我错在哪里
space在room设置的格式是怎样的

网友:
太强悍了,试了很多次,就这个有用,强烈建议置顶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对ROOM区域的有效元素有进行设置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设置普通间距规则的!

网友:
最后又琢磨出来了
谢谢
但是都是些试出来的小伎俩
不成系统@~@

网友(2011-03-24):
protel99se 的room怎么用,有人知道不?

网友(2011-12-28):
过来学习一下 以前都没有ROOM的概念

网友C:
-> Progect options..
我的怎么是灰色的。。。不能打开?

网友(2012-07-08):
没用过,过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 Progect options..
我的怎么是灰色的。。。不能打开?

那时因为你的PCB还是一个单独的PCB文件,并没有在一个Progect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