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legro中加载skill菜单后出现反白不能用的情况如何解决

楼主(2010-07-23):
allegro中加载skill菜单后出现反白不能用的情况如何解决
Myskill这个菜单是我加的,但它是反白不能用的,是哪里没设置对?

网友:
可能是menu的问题

网友:
在下实验的结果是Myskill下的MENUITEM格式有问题
正确格式是MENUITEM “XXXX”, “OOOO”,XXXX是菜单显示的字符串,OOOO是SKILL程序的指令名称,如果少了, “OOOO”导致整个Myskill里没有可以执行的程序,就出现反白了

楼主:
太感谢了,解决了,原因是“XXXX”, “OOOO”没有写上中间的那个逗号。

网友:
    我也有個這樣的skill工具,不過我不記得了這個加載在allegro菜單欄中的這個名字怎麼更改?請問各位幫忙解之。

网友:
    謝謝樓上的;不過我還是沒有找到修改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