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GA芯片距离板边多少距离才符合DFM规则

楼主(2010-07-23):
板子太密了,BGA芯片不知道是不是离板边太近了。有熟悉工艺的吗?谢谢

网友:
有要求的,距离板边大于5.00mm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5mm,但是BGA一般放置在PCB的中央位置,其他外设围绕着BGA的

网友:
0.8mmbga或者更小的bga离板边要更大,通常10mm,考虑在板子的变形,板边应力更大,导致虚焊。如果是消费类产品,可以不需要这么严格要求,本来产品的生命周期就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