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2颗5mm左右高的电容并排放,本体之间的距离至少应多少?

楼主(2010-07-23):
谢谢啦~

网友:
要看是插件电容还是表贴电容,表贴我觉得间距尽量大些,主要考虑返修,如果是pin脚并行的好些,如果是放在一条线上的,那么当中两个pin的焊接有些困难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解电容的话得考虑安规,外皮是带电的。

网友(2010-10-21):
回复 楼主:

实体之间至少0.5mm吧,有空间了尽量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