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定IC的PCB布线

楼主(2010-07-23):
最近画 的一块板子上有绑定IC,以前没做过这样的,请问你们,在布线方面有哪些策略呢

网友:
绑定角度尽量在45°之内,多余这个角度,绑定时候,银线不好打入焊盘。而且打入焊盘的尾部可能短路到相邻的焊盘,绑定焊盘之间的间距一般在4MIL为极限,半场的工艺一般就这样了。而且焊盘离被绑定的IC引脚最小在0.6MM,最大不超过3MM ,也就是他们之间。 绑定的焊盘如果分为好几层,尽量地线焊盘在最内层。一般IC部分会放一个铜皮,为地属性,所以内层焊盘尽量为地属性。信号焊盘绑在最外层,如意走线,中间层为电源层。而且要留出口,绑定IC下面不能打孔,打孔绑定良率很差,大概就这些,有问题在PCB A群吼声。

网友(2010-09-27):
高手讲一下,绑定IC的鼠线怎么隐藏的?封装的衬底怎么显示出来,有什么作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