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ORCAD和AD画原理图

楼主(2010-07-23):
单从速度上讲感觉AD画原理真的很舒服,
AD画图时的自动连接热点很方便,只要将属标放到可捕捉范围就会自动接上。
orcad画时总感觉连线是老连不到点上,如两个要连接的元件脚都有一个小方框,但连的时候属标如果没放在小方框中心就会连不上,
是软件本身就是这样的还是要设置一下才行?

网友:
一,要说速度,CADENCE和AD的原理图部分不相上下(个人意见CADENCE更快一些)……一定要说不同的话,就是CADENCE的规则极严谨,刚开始接触时,习惯了相对而言高自由度的AD再用它,一些细节让人很有窝火的感觉;
二、其实不过是同一个事物用不同方式表达而已——AD隐藏了那个捕捉范围区域,CADENCE把这个捕捉区域显示出来了……另外,画了这么久,没发现非要对准中心才可以啊?只要是进入小方框的范围点一下都会连上。
三、系统新装,CADENCE还没装呢,没法给你提供具体细节,不过,如果这个问题是你想解决得首要问题的话,这个帖子是不是发错区了?

网友:
AD也配跟ORCAD比,一个是低端入门级的软件,一个是高端专业软件,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

网友:
我现在不讨论工具的好坏了,再过100年还是有人在讨论的。

网友:
呵呵,习惯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