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文件中的椭圆形焊盘

楼主(2010-07-24):
形成钻孔文件时,椭圆形焊盘如何显示出来呢
我知道用nc->nc route,操作之后也形成了.rou文件,可是在allegro界面内看不到椭圆形的焊盘
这是为什么呢,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你用哪个版本,在manufacture里用nc legend试试

楼主:
我用15.2,那几个操作我都做了,就是显示不出椭圆形钻孔

网友:
铣孔须在Board Geometry-->Ncroute_path层画出铣刀路径,并且要建一个ncroutebits.txt文件指定铣刀尺寸,nc route才会有输出。

楼主:
楼上的,真不知道说你点啥好了,实在太谢谢了

网友:
还是不太明白,铣刀究竟是什么样的,做槽孔时是像电锯那样打吗?还有就是铣刀尺寸究竟有没有标准,自己定义多大都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咱们不是专业搞机加工的,也讲不太清楚。给张铣刀的图吧。这只是铣刀的一种。

网友(2011-10-25):
不错,学习了,看来以后做异行孔时还得多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