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改进,画图中不良设计

楼主(2010-07-24):
1.原理图编辑时,点击原件时,光标会自动跳到元件的原点(这是pads的系统定的),使元件跳变,画图非常累,能改进,如OACAD protel 的那样方便
2.元件自动对接.省去两元件间画一次连线,或是当两元件引脚对接时有显示,(PROTEL有此功能)
3......有多项发现不方便,但难于述说

网友:
LZ还没有习惯Logic画图:
1.Logic的易用性是最好的,只是功能没有Orcad强大,自动跳到元件的原点这一点要花一定的时间来适应;
2.元件可以自动对接的;
3.我个人学习Logic最难适应的是电源符号,放置的是不显示文字,要放上以后自己设定,后来记住了也就没事了;
4.Pads的库结构优于其它软件,智能化程度也优于其它软件,隐藏了大量细节;
5.最后要说的是Pads是最好的中端软件,但不是像allegro等的高端布线工具,个人认为Logic就是用来和Layout配合的,如果不用pads布线,没有必要学习。

楼主:
1 PADS后期产品有元件对接功能,但对接过程没有显示提示或什么(ORCAD有红点出现)让人无法确认。
2。SCH编辑中光标捕捉元件时是元件的原点,因而合元件位置会跃变,增加操作时间与繁度。
,,,,估计后来版本有改进,这是个人的感叹

网友:
感觉楼主还在学习阶段,并且以前用别的软件太多了。
其实logic也是不错的,只是你没有适应,每一个软件都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特长,新学习的过程中有意无意的会把已经学过的软件优点拿出来对照,于是就感觉新的软件,很不理想,但是当你用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新的软件有很多优点是你以前所学习的软件所没有的,具体有哪些,呵呵,需要自己慢慢的体会,呵呵

网友:
同感,习惯了一种软件后再使用另一种时,开始总是感觉有些不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