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的门槛,困惑...(过来人请进)

楼主(2010-07-24):
初入allegro,有些概念困惑已久,望过来人解答:
Allegro16.3的class ,subclass甚多,不知何用
Class:
User Part number
Suclass:
Assembly_top(bottom)
Dfa_bound_top(bottom)(什么意思?)
Display_top(bottom)
Place_bound_top(bottom)
Allegro这些类或者子类字面上大都能够理解,在许多资料的封装建立时都要添加Assembly_top(bottom)装配层
Place_bound_top(bottom)实体层,这两者在实际中都要用么?有了Silkcreen_top(bottom)不就行了么,为什么还要加上Assembly和Place_bound?

今天学到这里也就问道这里了,希望新手在下面跟帖添加自己学习时遇到的困惑,更盼望有热心的过来人解答!

网友A:
我觉得,学习sllegro最好用15.7或之前的版本。16.0以后的界面和风格更改了很多,操作思路也更加复杂,对初学者来说可能造成困难。学会老的版本后,再学新版本会快很多。

网友:
Assembly表示器件的本体,Place_bound一般定义与其他器件的最小安全距离,这两个属性对保证自动贴装来说是很重要的。

网友:
这么多子类 不用都搞清楚。。。  记住一些关键的信息在哪些子类里面就行了

assembly 层 是自动装配用的  如果是手动贴的话 可以不要这些assembly层的信息

网友:
Display_top(bottom)
有些限高与机构会放在这层

网友:
ding   顶咯
一点都

网友:
    Assembly表示器件的本体,Place_bound一般定义与其他器件的最小安全距离,这两个属性对保证自动贴装来说是很 ...
引用 网友A:

    说的对,学习了

网友(2011-07-25):
    allegro做器件封装涉及到的层
Class                      Sub-Class
Package Geometry        Silkscreen
                            Assembly Top(是器件的安装结构)
                        Place_bound_Top(元件占地区域和高度)[当其它的元件进入这个区域的时候便会产生DRC错误]
                        DFA_bound_Top(装配范围,比Place_bound_Top小)
                            Display_Top(我一般是在这个层上在器件的几何中心画一个十字,这样方便定位)
    ---------------------------------------------------
    Ref_Des                   Silkscreen Top(REF,反映器件的流水号)
                              Assembly Top (Footprint,定义成器件的封装名)
    ----------------------------------------------------
Component Value            Silkscreen Top(val,器件值)
                               Assembly Top(val,器件值)

网友(2013-02-09):
    学习楼上的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学习sllegro最好用15.7或之前的版本。16.0以后的界面和风格更改了很多,操作思路也更加复杂,对初学 ...

这样子学永远都会追不上时代,很多用15.7的工程师不愿意用16.0以上的版本;如果一个熟手都不愿意换,那么初学者学习15.7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
    把你要用到的层用上就行了(比如REFDES,SILKSCREE,SOLDER,PASTER,ETCH),其他的知道或不知道不影响你的使用。比如有的人喜欢把毛坯图放在dimention,也有人喜欢新建一个DXF的子层用来放毛坯图。

网友:
    既然选择allegro,就要严谨,该做的要做,不然有违初衷。

网友:
    alllegro是打破之前EDA软件设计思路的,本人走到门边,甚为理解它的不一样之处。但楼上的朋友讲的很对,既然选择了它,就要严谨。如不然,建议用回之前的软件,会省去不少麻烦

网友:
所谓的class与sub Class,分门别类而已,举个例子,Class如果是“树”,sub class就是“树叶”、“树枝”、“树皮”、“树根”等,不同的C lass对应不同的“树”,其下面的sub class对应相应“树”的组成部分。
1 f& R8 U' U0 x不要去专门研究它,没啥特别的意义;你可以新建你所需要的层(sub class),把你需要的信息添加进新建的层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