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整理allegro的封装库

楼主(2010-07-24):
    各位大侠,刚学习allegro软件,如何管理allegro封装库一事,让我很困扰。  如何将.pad .dra .psm分清楚,让人看了一目了然,不至于很乱?望各位指点?谢谢了!!

网友(2010-11-04):
    呵呵,我也想知道!

网友:
    呵呵,我也想知道! 向大侠们请教了!

网友:
    dra,psm统一放在一目录下,当然也可以细分,如:Connector,IC,Discrete(离散器件阻容),Mechanical(机械 螺丝孔等);PAD放另一文件夹下,可细分为padstack(规则焊盘),shape(异性焊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汗,异型焊盘

网友:
    楼上那么在Allegro中再去指定目录么?

网友:
    堆积在一起,命名规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