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 元件库如何转换成pads的库

楼主(2010-07-24):
又一次我转换成功了  后来又忘了,再也想不起来了。。。。
我把protel的库转成.PT4/.PD4等文件后该怎么处理?

网友(2010-11-02):
我的方法比较笨!~~~~先下个ddb2pcb的插件,再把99的封装放在一个PCB上!使用该插件将该PCB转成PADS可以打开的文档,然后使用PADS用板生成元件库的功能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PADS 板子生成库的功能在哪?

网友:
饿  找到了  一直没注意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PADS中全选元件,然后右键菜单里有一个save to library,点击它然后part type和decals两项都全选就好了!~~~你自己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