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口笼子接什么地?

楼主(2010-07-24):
PCB上的高速光口收发器(带金属屏蔽罩笼子),笼子上的那些管脚应该接数字GND还是应该和GND隔开呢?

网友:
这种金属外壳一般都是接 整机的导电外壳或安全地的 ,一般有2种作用
1.屏蔽和抗扰 ,提升EMS降低EMI
2.方便防静电 ,有ESD的话很可能先对金属电弧
如果 是金属外壳的话,连Pgnd
如果是绝缘外壳的话(可能性较小),在pcb上划一小块用作接口地,
安全地和接口地都可以有隔离器件和内部某种地相连 提升ESD性能
当然 要注意你端口的信号所伴随的地是要直接进pcb的 千万别去保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