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entor EE最新版本是什么?

楼主(2010-07-24):
WG和EE的区别是什么啊?谢谢

网友:
EE最新版本是2007.9.wg是旧版本的ee,expedition pcb2007以后的版本叫ee,2005以前的版本叫wg,2007版本对流程进行了改进,并且把dxdesigner作为主要的前端设计软件

网友:
明摆着俺是来灌水的。木有办法,为了赚10分预览权~

网友(2012-04-11):
对未接触过这软件的新手来说,很有帮助,至少对我是这样。知道的大侠请详细说明一下,先谢谢了哈

网友:
初学  希望高手解答  谢谢!

网友:
7.9.3

网友A:
EN 是什么软件 ?

更高级的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N 是什么软件 ?

EN是boardstation,EE截止2012.5.2的最新版本是7.9.3.4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N是boardstation,EE截止2012.5.2的最新版本是7.9.3.4

那个EN比EE更加高级 吗?

那个EN 有市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EN比EE更加高级 吗?

EN是mentor公司早期的boardstation的简称,但是现在mentor公司主推EE,也就是exipedition ,EE前期操作超级繁琐,但是后期PCB拉线功能强大高效,可以做SI仿真,3D视图,多人协同布线等,被称为拉线王,是大公司布板的神器

网友:
谁能告诉我,7.9.3.4和7.9.1有什么不同,哪些部分改善了呢

网友C(2012-05-15):
DRC不就可以跑开短路了吗?集成的valor还需要单独买license吗?

网友:
要时刻学习啊  不然就退步了

网友D(2012-08-08):
EE7.9.3 原理图怎么设置中心库呀?我是刚接触这个软件的,在网上只找到了2005版本的教材,7.9.3版本的找不到它说的那些设置命令。恳请各位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Mentor EE7.9.3是Mentor Expedition Enterprise 7.9 SP3的简称。

网友:
引用 网友C:
DRC不就可以跑开短路了吗?集成的valor还需要单独买license吗?

Valor 是一个DFM的工具,除了可以检查开短路,还可以做很多工艺参数的检查,很强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EE7.9.3 原理图怎么设置中心库呀?我是刚接触这个软件的,在网上只找到了2005版本的教材,7.9.3版本的找不到 ...

如果是新学,建议从附带的文档开始。一般都有快速上手的例程,跟着做一遍,基本就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新学,建议从附带的文档开始。一般都有快速上手的例程,跟着做一遍,基本就知道了。

我是从网上下载的安装软件,不知道在哪里有附带的文档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是从网上下载的安装软件,不知道在哪里有附带的文档呀?

按一下F1试试

网友:
我们最近准备买Mentor,供应商目前能提供最新版本的就是7.9.3但是,下个版本貌似快出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按一下F1试试

按了F1了, 但是只跳出了一个只有一张的PDF文件,而且里面全是英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按了F1了, 但是只跳出了一个只有一张的PDF文件,而且里面全是英文~~~~~

你装的什么版本?如果是7.9.3,文档是要另外下载安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装的什么版本?如果是7.9.3,文档是要另外下载安装的。

啊,原来如此,我装的就是7.9.3的,文档在哪里能下载安装呀~~~?

网友:
你可以在坛子里搜一搜。官方的去MG 的supportnet下。不行的话建议装一个老一点的版本,软件和文档是一起安装的。刚学的并不在乎是不是最新版。

网友:
    ee2007.9.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