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单独设置线宽??

楼主(2010-07-24):
pads能不能设置某一网络的线宽呢?如我要把电源线宽设置成15mil ,其他线设置成10mil.在哪里设置呢?请各位帮忙

网友:
Setup-Designe rules-net,选nets,设Routing规则

网友:
还可以选择NET,show rules,再进行设置

楼主:
谢谢二位的解答,谢谢了

网友(2010-12-14):
Setup-Designe rules-net,选nets,设Routing规则      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