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cense request for viewdraw feature failed, mentor EE2005 安装问题

楼主(2010-07-24):
软件安装完成,打开DxDesigner时报错:license request for viewdraw feature failed!

打开ExpeditonPCB时报错:Unable to obtain a license for feature "wgascent12".License request for wgascent12 feature failed [mgls_errno=203]
我自己分析是license的问题,但是换了两个keygen产生的license都不行。之前我安装过,当时没有问题,后来机器重转再安装软件时就出现这个问题了,那位大侠遇上了类似的问题啊,帮忙解决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试一下把计算机的时间调到2006年,再用keygen重新生成一个license,然后把时间调回来,把新的license导入看看

网友(2010-11-05):
我的也是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能具体讲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按照你这个方法做了,但还是没用。。。

网友(2011-05-20):
解决了吗

网友(2011-12-19):
我也遇到了,真是麻烦

网友:
QQ:271557275 如有兴趣交流mentor经验的,欢迎加我

网友(2013-03-19):
    我也是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