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TV声音干扰图像!

楼主(2010-07-24):
大侠们,

      小弟碰到一问题,条件如下:功放:PAM8610(数字功放),当我切换到TV通道的时候,随着音量的加大

图像会出现斜纹干扰.用遥控mute掉声音后干扰立刻消失,去除mute后干扰马上又出现。

      请问我该从哪方面入手分析这个问题的原因呢? 小弟菜鸟,先谢谢各位的大侠的帮助!

网友:
你把扬声器拆下来再试试调整音量的动作呢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视频信号和视频电源看看波形,找找从哪里干扰进去的,顺藤摸瓜嘛,D类数字功放要离视频远点不是容易干扰视频信号,

网友:
音视频走线要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