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走线时怎么样实现边走线变改变线宽啊?我看有人用按1键就走0.1mm,2就走0.2mm?

楼主(2010-07-25):
allegro 走线时怎么样实现边走线变改变线宽啊?我看有人用按1键就走0.1mm,2就走0.2mm?

网友A:
    编辑ENV,定义以下快捷键
    funckey 1      OPTIONS LINE_WIDTH 10
    funckey 2      OPTIONS LINE_WIDTH 20

楼主:
    谢谢,找了它好久了!

网友B:
    16.2版本变成
    funckey 1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10
    funckey 2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20
    才OK

网友(2010-09-05):
回复 网友A:

        版主 你说的env在哪里?

楼主:
    一般是在环境变量下面的pcbenv文件夹里面,不过需要自己设置。还有软件本身也有一个env文件在X:\Cadence\SPB_15.5\share\pcb\text        里面

网友:
    明天试下

网友(2010-12-07):
    挺好用的,多谢了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佩服

网友(2011-05-02):
    好方法 以前 我是用记录档 然后定义快捷键

网友:
    用script 录个下来看看 就懂了

网友(2012-07-27):
    剛剛試了一下
    可用~~好用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2版本变成
funckey 1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10
funckey 2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20

这个是对的,版主的方法在16.3上不灵

网友:
    我这样高的 alias 1 OPTIONS LINE_WIDTH 10  也可以

网友:
    终于找到啦,给力的帖啊,学习了!

网友:
    我看不到附件啊?咋回事啊

网友(2012-09-01):
引用 网友B:
    16.2版本变成
    funckey 1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10
    funckey 2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20

    这么设置,当单位是mil的时候线宽就10mil。单位是mm的时候就是10mm,怎么能让不同单位的时候,funckey 1就是0.1mm呢?

网友:
    怎么用不了啊?

网友(2014-06-05):
引用 网友A:
    编辑ENV,定义以下快捷键
    funckey 1      OPTIONS LINE_WIDTH 10
    funckey 2      OPTIONS LINE_WIDTH 20

    谢谢版主!

网友(2014-08-06):
引用 网友A:
编辑ENV,定义以下快捷键
funckey 1      OPTIONS LINE_WIDTH 10
funckey 2      OPTIONS LINE_WIDTH 20

那有没有相似的方法快速选择VIA孔大小呢

网友:
    方法真好,学习,多谢楼主共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辑ENV,定义以下快捷键
    funckey 1      OPTIONS LINE_WIDTH 10
    funckey 2      OPTIONS LINE_WIDTH 20

    请问16.6里面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