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宽线距的设置

楼主(2010-07-25):
请教一下,在power pcb中线宽线距的设置能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吗?

网友:
应该可以的,其实你用MIL做单位也行啊

楼主:
我就是要在mil单位下设置,可是不行的

网友:
mil和mm是40倍的关系,不用小数点后面的了。7 D0 q: B5 X. `, x
好光绘机的精度是1/8mil,普通的机子达不到这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