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SI

楼主(2010-07-25):
本人想学SI,请问各位大哥大姐 要是做信号完整性的话要看哪些书,学哪些软件?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楼主加油,Bogatin的《信号完整性》一书不错,软件可从Cadence 开始,这方面的资料论坛里比较多!!

网友:
楼上厚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论坛里有没有这本书的电子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现在也正在看伯格丁的信号完整性分析,不过是看的李玉山译的中文版。因为我基础很差,学了一段时间的Cadence感觉很难学,所以现在在学PADS.
请问版主高频PCB的原理图用什么软件最好?

网友:
    建議你可以看看
    High Speed Digital Design 一書,
    另外Tool的話,建議可以使用Ansoft 的 Designer/Nexxim.
GUI介面容易上手.
    進階者,使用HSPICE可以深入了解硬體描述程式語言.

网友:
    坛子肯定有书的
也可以到pcbbbs上下,那边讨论问题的不多,倒是资料不少@~@
只用过cadence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