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自动布线为什么会短路?

楼主(2010-07-25):
我用自动布线,出来的线路居然很多是连在一起的,明显的是短路了。但是我规则设置里面是不允许短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不是线距太小了,挤到一起了?

网友:
布完线以后一定再要做DRC!不然高密度的布线就会短路。没办法软件烂。需要人工干预重布一些线

网友:
单纯的为了提高布通率~还是不要用自动布线吧,改起来比手动布线还花时间

网友:
没有用过自动布线功能,还是手动好,按自己的意愿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