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信号跨分割的问题

楼主(2010-07-25):
如附件。本人产品为数字音频产品,现在问题是数字电路部分输出部分(见红色标识)的走线跨越了模拟电路的地跟数字电路地的分割部分。因为目前这个数字音频产品的mcu跟其他的数字器件频率不高,没有什么问题。当在高速电路中请问可以这样做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是不见意这样做的!!

网友:
可以考虑加一个小电阻

网友:
看看怎样处理

楼主:
那应该要怎么做啊?谢谢大虾的关注

网友:
加个0欧电阻跨接

楼主:
DGND跟AGND已经通过0欧姆电阻隔离,我的意思是在高速的电路中可不可以这样做?

网友:
加个0欧电阻或磁珠连起来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做 ,会数模相互影响的,引起噪音干扰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这样做? 接线都加电阻或磁珠 打过孔 阻抗会增大
      很怀疑

网友:
那两条信号线走线应在模拟地与数字地跨接的附件,这样回流路径才会最小

网友:
请为各位大侠怎么接比较好?学习!

网友:
如果你这两根模拟信号是很重要的输入或者输出的话,你这板做出来估计就报废了,根本就不是加不加磁珠或0欧电阻的问题。把你模拟那两根线连接的部分拉到模拟电路那边去。

楼主:
LS,这个模拟信号是从数字电路部分的CODEC出来的。怎么能接到模拟那里去?

网友:
能否把你的PCB,最有好原理图发上来,不方便的话,告诉那个IC型号也行。

网友:
数字地和模拟地最终是要连一起的吧?4 F, b5 {! G  W  r
   是用O欧姆电阻吗?  那就把线拉到那里去让他们经过那俩电阻

网友:
看不懂,学习下

楼主:
上传了PCB

楼主:
JIMMY,帮我看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