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电路晶振问题

楼主(2010-07-26):
在高速电路中晶振的地线可以直接跟电源地连接起来吗?还是要通过什么方法隔离一下?

网友:
一般不用

网友:
晶振按类型分可分为 有源晶振无源晶振

有源晶振 一般的匹配电路如下:

无源晶振 一般的匹配电路如下:

楼主可查查晶振的DATASHEET,很多厂家现在把这些匹配电路集成在了晶振里面。

再酌情处理是否要加这些个电阻电容。

在高速电路中晶振的地线一般是不可以直接跟电源地连接起来!!

网友:
不管啥时候,晶振的地都不要跟电源直接相连,最好是加T型滤波,当然省钱的话,可加成楼上的那样。

网友:
有源晶振我们统统使用π型滤波。

楼主:
可能大家误会我的意思了,我说的晶振的地其实就是匹配电容的地。我的意思是匹配电容接的地线能不能跟电源的地线直接相连。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斑竹明示!

网友:
有源晶振电容的地,建议分别打孔与地平面连接。不要共用地过孔。

网友:
有源晶振电容的地,建议分别打孔与地平面连接。不要共用地过孔。
引用 网友B:

为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打过空到地不是直接跟电源地相连吗?

网友:
LC滤波电感后面一般会有两个电容,一大一小。建议这两个电容分别打孔与GND连接。
布局顺序是电感-->大电容-->小电容-->晶振。

网友(2010-11-23):
回复 网友C:

请问无源晶振下边的两个电容起什么作用?
晶振,两个电容,芯片他们之间的位置,顺序在布局布线的时候有什么要求么?
谢谢!

网友:
无源晶振有个重要的参数是,所接电路负载电容值,选择与负载相同的电容值相等的并联电容,就可以得到晶体振标称的谐振频率,

一般的晶振的负载电容为15p 或者 12.5 P.如果再将元件引脚的等效电容考虑进去,则我们选择两个22P的电

容并联到地,就能很好的解决晶振的问题!

在设计方面参考下面的图:

网友: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