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图中改了所有的位号,PCB中已经布线了,现在怎么样去把PCB中的也修改过来?

楼主(2010-07-26):
用的是pads2007,请各位大侠解决.

网友:
同步PCb不行吗?

网友:
如果用的是其它的软件画的原理图就不行了

网友:
PADS的话ECO一下应该可以吧  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PADS中ECO到layout一定可以的!

网友:
直接同步就行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怕出意外,可以手动逐个修改,使用 ECO下的 工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