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元件不能移动

楼主(2010-07-26):
object move not completed as this resulte in connectivity changes

现在这个警告!!在做下面!!我就移动一个电阻,请各位大虾指点!!!
还有就是元件标号,网络名都不能移动!!!

网友:
默认情况下,如果移动元件会引起电气连接变动,ORCAD将禁止移动这个元件.这个功能是用来防止在查看原理图时不慎移动元件从而导致连线的改变.其他问题就不知道了

网友:
定下    顶 下   我也不懂

网友:
知道现在我也还是不懂

楼主:
我终于弄明白了!!原来都是邪恶的 F4快捷键的错!!

网友(2010-09-09):
回复 网友A:

    请问那怎么样才能弄回来啊?
劳烦指教!!

网友:
是不是被规则限制了?